求助MODBUS

楼主(2018-08-02):
FX5UMODBUS通信,与1号站测温仪,2号站另外一个PLC通信,单独与1,2通信,速度挺快,单错开时间顺序与1号,2号通信。通信速度很慢,如何做到快速响应。因为1与2不能同时驱动

楼主:
如果多个PLC用MODBUS通信,是不是通信速度打很大折扣,时效性不是很好

网友A:
时序做些调整,波特率提高,用信息发送接收完成标志做触发。
学习plc编程,可以访问
www.shuyanzdh.com

QQ(VX):2252241236

网友B:
距离有多远,慢到什么程度,如果是1,2秒可能是正常的。如果是10来秒就是通讯时序或者配置有问题。
不是很熟悉通讯其实可以跳过modbus直接用以太网

网友C:
走的链接还是指令,指令应该不会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指令,我用一个主从,读取很快,用一个主两个从读取就很慢。两个都能错开时间读取,但响应好慢

网友D:
用读取完成标志来做触发吧,这样读取完成就读下一个,你的应该是等待时间过长了
QQ:611369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