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GA选型请教

楼主(2018-08-03):
现在有一个项目要用到FX3GA-60MR-CM,FX3G-485-BD,FX3G-CNV-ADP,FX3U-3A-ADP,不知道3GA的PLC能不能把这些东西都扩展上去,求教各位大神了,谢谢。

网友A:
FX3G-485-BD FX3G-CNV-ADP 这两样东西:
FX3GA只能同时装其中一个。
FX3G可以同时装这二个。
因为安装这个的位置,FX3G-60M 有2个,FX3GA所有机型都只有一个。

网友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