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头

楼主(2018-08-03):
请问这种线头是怎么做出来的

网友A:
这种俗称接线端子,又称冷压接头。
线插进去,然后用工具一压。

网友B:
接线端子啊,用压线钳压下就这样。

网友C:
冷压接头应该用过的。1楼正解

网友D:
有专用的压线钳
心若放晴,何惧风雨!

网友E:
针管端子 针管端子压线钳

网友F:
像0510规格

网友G:
以上都是正解
学到老

网友H:
管型端子压线钳,一般习惯连压两次

网友I:
4楼正解。很多欧规的端子台的都用到这玩意。要压紧一些。小功率的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