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人机EasyAccess2.0远程下载PLC程序问题

楼主(2018-08-03):
电脑上打开威纶的EasyAccess2.0软件,启用网络穿透, 硬件连接如图: 下载PLC程序时总是提示错误,有没有穿透成功的朋友 啊。

网友A:
你是内网还是广域网,内网别用EasyAccess,我觉得很差。就用Utility Manager,用虚拟串口穿透然后直接在PLC程序那里通信就可以了。
广域网叫IT给弄一下VPN,然后继续虚拟串口
你PLC和HMI是以太网连接,那服务器也得给PLC分配个IP,你电脑就ping PLC的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