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机器人论坛
请问三菱FX3U怎么和法拉克机器人cclik通讯

楼主(2018-08-03):
请问有大神用三菱FX3U和法拉克机器人进行cclik通讯的吗?能发个模块程序学习下吗1

网友A:
发那科机器人吧!百度搜发那科CCLINK通讯说明书看看。
拆二代

楼主:
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B:
发那科CC-Link通讯需要买单独的通讯卡吗?

网友C:
用3U的PLC的话,应该需要先加cc-link的通讯模块,然后设置机械手的站号、波特率、软元件个数、站数,然后用软件调试,与机械手通讯成功即可。

网友D(2020-06-28):
发那科CC-Link通讯需要买单独的通讯卡吗? 需要的,这种总线通讯模块要额外购买,价格不便宜

工业机器人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