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楼主(2018-08-04):
编码器怎么出30根线啊,都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对的,是格雷码好像

网友A:
绝对值编码器?

网友B:
找说明书看看,您所碰见的问题,未必是别人想象的,没具体型号帮不了的。

网友C:
30根线,闻所未闻

网友D:
您所碰见的问题,未必是别人想象的,没具体型号,老天才帮锝了你。

网友E:
多圈绝对值编码器,
看对应品牌型号的说明吧!

网友F:
30根线只有多圈绝对值并行输出的了,并行IO点类型的,有二进制码也有格雷码的
因为并行输出每一位都是一根线,多圈并行一般以25位为多,也就是信号线就有25根,外加2根电源线,还有一些功能线,30根线是很正常的,使用并行输出的就是接线时比较麻烦
下载积分:+1(青春终败红尘) 热心助人!
旋转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