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5D当前值变化电机并没启动

楼主(2018-08-04):
有哪位大神遇到过QD75D4型号模块的当前进给值800-801 机械进给值802-803在电机没有启动的情况下发生变化
监视 缓冲器里面的数据进行无规律的变动 实际电机并没有启动 为了验证电机没有启动 已经把电机启动条件全部断开
数值还是发生变化 查了很多资料也没找到原因 难道是干扰?同1模块只有一个轴有这问题 很奇怪 旁边的模块也有1个轴
有该故障
每天学习一点点

网友A:
QD75 是用Q系列配合的吗?怎么不用功能块

楼主:
是Q系列呢 以前都没有这种情况 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用它的当前值来做软保护导致各种撞机 最后才知道当前值出了
问题 目前只有临时措施 需要读当前值才进行读取 不需要读取是就不读
问题始终没能解决 一个模块就一个轴有问题
每天学习一点点

网友B:
发你的程序来看看,我经常用Q卸料的运动模块,也没有见过你说的问题

网友C:
机器在停止状态。有可能是马达线受到干扰了,导致马达确实是在移动,移动的量非常小。这个可能是无规律的。一般是数值往一个方向变化。

楼主:
程序是看不出问题,它的值变化的时候 我把轴启动都全部强制复位断开 值还是变化 而且变化不是一点点的变化 假如它现在停止的位置是240mm的位置 他变化的时候直接变成40mm 这么大的变化如果motor动了我们肯定看得出来呀 我觉的干扰的问题比较有可能
每天学习一点点

楼主:
看来只有换硬件一个个来测试了 工程师也是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况
每天学习一点点

网友D:
马达驱动器前加装滤波器,信号线加磁环
QQ:611369538

楼主:
怎么没人关注啦 QD75D 驱动器 编码线都已经更换 编码线已经加装了磁环 电机电源cp也有滤波器 但是还是没有效果
每天学习一点点
小侯

网友E:
箱體接地有處理嗎?
之前我有遇過伺服馬達自行亂動
也遇過譯碼器接QD62在沒有轉動下數值一直跳動
最後查出是接地的問題

网友C:
需要弄清楚。触摸屏的数值变化,马达是否真的在运动。如果有马达脉冲输入线受到了干扰。

网友F:
参数有没有设置对,使用脉冲加方向吗?要设置参数的

楼主:
数值变化的时候 motor并没有动作 之前这个设备一直运行正常 这个设备已经在我们厂里工作了6年 最近才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很让人摸不着头脑 致电三菱官方 也是说的干扰 但是具体的干扰源在哪里这个就不知道了 这个也是最棘手的地方 反正从来没有遇见过 所以这台设备的厂家 和工程师也没有具体的对应措施
每天学习一点点

楼主:
这台设备的CPU 型号是Q13UDH 它是两台设备共用一个CPU 近期在它们中间新加了一台设备过后就出现这情况了 领导的方案是要讲之前那两台设备CPU独立出来 不知道结果 等进行了 再给大家共享吧
每天学习一点点

网友G(2018-09-06):
这个问题很常见 主要看伺服驱动器这边 有没有报错 马达电源未接 还有驱动器工作模式

网友H:
用软件测试下 看看伺服电机动不动 WORKS2就可以测试 如果动 那就再用伺服软件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