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04):
請問各位前輩們
送寸動信號後
QP模組顯示102
查異常訊息是伺服馬達未RDY
請問怎麼查呢?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A:
更改ready信号逻辑或者进行外部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改ready信号逻辑或者进行外部接线

謝謝回覆
請怎麼變更信号逻辑
我有外部接線進去QP75的 1A11 接到49  (j4系列)
1A12接P24電源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A:
参数设置那边可以修改逻辑,或者你可以更改外部接线的逻辑。或者也可以改外部接线的逻辑,麻烦一点
引用 楼主:

謝謝回覆
請怎麼變更信号逻辑
我有外部接線進去QP75的 1A11 接到49  (j4系列)

网友B:
将控制器 里面的READY端口接出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