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04):
如题:
         西门子1500CPU带ES200sp的串口模块和施耐德ATV310 Modbus Rtu通讯

         我电脑使用ModScan32测试软件和变频器通讯,可读可写,完全正常;
然后电脑使用Modsim32软件和西门子通讯,也是可读可写,完成正常;

        最后奇葩的事问题发生了,西门子和变频器之间一直通讯不上。西门子程序是官网的参考程序样例,变频器参数也完全正常。
而且西门子技术也现场确认了西门子这边程序没有问题,他们也没办法解决了。硬件检查的。

有大神做过类似的案例吗?或者西门子和其他厂家变频器 Modbus Rtu通讯485通讯程序吗?

网友A:
这样,你有没有其他的MODBUS 从站,有的话试一下。

网友B:
一定是频率地址错了。

网友C:
用串口监控软件截取PLC发的数据,分析一下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只要数据发的正确,没理由的。西门子的东西还是要相信的,只可能是自己的问题。我是西门子PLC的使用者
不知为啥增加这个485串口的并联上就好了,还是不知道啥原因

楼主:
描述:485串口接线
描述:485串口接线
描述:不经过串口接线通讯报警
描述:不并联这个串口
           今天测试,把485串口并联到接线上面,竟然可以正常接收发送,但是如果把这个给拆了就会报81E2,再次复位之后,就会一直在busy中。好奇怪的问题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有大神遇到过吗?
  • 下载积分:+1(湛蓝小尔)

网友D:
    能买点好的转换器吗?
    研华ADAM试试。这个牌子,我也用过,淘宝货,我烧了三个,后来才知道,用户电源问题。
    专心搞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买点好的转换器吗?
    研华ADAM试试。这个牌子,我也用过,淘宝货,我烧了三个,后来才知道,用户电源问题。

    理论上,西门子和变频器通讯直接西门子串口通讯模块就可以的,但现在必须要这个玩意才可以。
    努力奋斗赶超富二代

网友E:
    注意地址
    努力奋斗赶超富二代

网友E:
    地址和通讯指令的版本 别用高版本 我那时候 用高版本不好用 用低版本居然好用 具体为啥 我也不知道
  • 下载积分:+1(yu655792) 1500的通讯块就一种,你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地址和通讯指令的版本 别用高版本 我那时候 用高版本不好用 用低版本居然好用 具体为啥 我也不知道

    1500的CPU  modbus就一个通讯块,没有新旧之分的。你说的通讯地址   03读开始就是40001的

楼主:
    最终定稿:
                     增加485信号增强器已经正常通讯成功。
    努力奋斗赶超富二代

网友E:
首先变频的通讯参数必须设置对这个就不多说了
其次是西门子的地址必须加1比如速度给定是8502那么西门子通讯块你必须写48503
不用谢我
因为好人一生平安
  • 下载积分:+1(yu655792)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变频的通讯参数必须设置对这个就不多说了
    其次是西门子的地址必须加1比如速度给定是8502那么西门子通讯块你必须写48503
    不用谢我
    因为好人一生平安

    谢谢提醒,地址是加40001。主要是必须把USB转485的调试的并在里面就可以了,但是换成485放大器也没效果,很奇怪的。西门子客服和技术也没法给出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