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04):
三菱PLC与台达VDF-M走485通讯,ASCI现在会搞了,RTU这个模式还不懂,哪位大哥有这方面的资料啊,三菱的手册上也没找到这个,望不吝赐教

网友A:
RTU和ASCII都一样的,主要是台达VDF-M这边设定好,然后根据台达VDF-M的说明书去写程序就行了 原理都一样
兄弟,有没有程序,给我参考下

网友B:
我是ASCII还没搞明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互刷rs指令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A:
RTU和ASCII都一样的,主要是台达VDF-M这边设定好,然后根据台达VDF-M的说明书去写程序就行了 原理都一样

3楼有程序 你可以找他的

楼主:
哪位大神有RTU程序啊,传上来好不

网友C:
什么型号的PLC,FX5内置Modbus协议,5U以下用RS指令

网友D:
3U如果用485ADP-MB模块就可以用MSDBUS专用指令

楼主:
专用指令只能控制三菱变频器吧,3U的PLC

网友D:
支持标准的MODBUS都可以

网友E:
ASCI的通讯程序有吗 不是很理解 找个程序参考一下

网友F:
3U系列的PLC就加一个FX3U-485BD模块,用RS指令。简单。
楼上的用FX3U-485ADP-MB模块的话,中间还要加一个485转接模块,用ADPRW指令。多一个模块,成本会高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