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讯问题

楼主(2018-08-04):
三菱串口通讯模块中,经常使用的164 接收结束数据数指定 怎么理解?

网友A:
如果通信协议是固定字符,比如固定18个字符,你改成18。这样165的结束代码就不用设了。不过我一般设成默认,通过指令G.INPUT来设置接受个数。
下载积分:+1(qq304854176)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