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通信

楼主(2018-08-05):
请问RS232通信协议有哪些,
同样是232口,不同品牌的PLC通信用的协议不一样?它们的关系是什么
,是不是讲RS232通信只有一种格式?

网友A:
RS232通信协议或RS422通信协议指的是物理接口的不同,比如电压不一样。(你要和你的女朋友沟通是使用电脑还是手机-硬件)
RS232通信不只是一种格式,比如数据长度有7位或8位,波特率有2400,9600等,以及停止位1或2位。(你要和你的女朋友沟通是使用QQ,短信还是微信-软件)
不知道你明白没

在东莞市

楼主:
那有RS232通信的,MODBUS通信协议,三菱的NN通信,欧姆龙的上位机链接通信,球形机的串口通信,都是基于RS232物理接口的通信,它们之间是什么区别呢?具体体现 在发送和接收的问题上《

网友B:
物理接口和协议,不要搞一起。

网友C:
协议喽,就像发电报,你不知道内部含义接收到了数据也不知道啥意思,然后好几家定个协议,相当于都约定的含义大家以后就都明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