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请教各位,节点和元件之间怎么连线,怎么试都不行,请各位大佬赐教

楼主(2018-08-05):
请教各位,节点和元件之间怎么连线,怎么试都不行,栅格也对齐了,捕捉也打开了还是不能连线,请各位大佬赐教。

网友A:
你不用插入节点

楼主:
不用插入节点,线应该怎么才能连到空气开关。

网友A:
我都画出来给你看了,自动连线的

楼主:
你旁边那个是怎么设置的,我是2.6版本的,节点要到插入设置

网友B:
2.4了解一下

网友A:
在软件工具栏上单击右键,勾选连接符号,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