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05):
什么方法可以实现,当D0值为1 m1输出on D0值为2 m2输出on D0值为3 m3输出on依此论推

网友A:
如果是三菱FX請參考DECO指令
这个不行啊,必须要,为3是要m3on,为4是要m4on,为5是m5on……

网友B:
LD  X0   DECOP D0 M0 K4
LD  X0   DECOP D0 M0 K8
你需要多少位
你测试一下,是不是这样
d0=1   m1  on
d0=2   m2  on
d0=3   m3  on
d0=4   m4  on
d0=5   m5  on
d0=6   m6  on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三菱FX請參考DECO指令

是DECO沒錯啊哪裡不行?

网友C:
你看看这样行不行,但是这种方法只能在FX3U系列以上才能用

网友D:
用变址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