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器MR-JE-100A调速问题

楼主(2018-08-05):
各位:请问一下三菱伺服器MR-JE-100A这,速度模式控制,调速度VC针脚是外部+10V施加?还是内部有10V电压?还是就加一个电位器呢?速度模式需要调哪几项参数?谢谢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A:
工控威望:+10(ymmfa) 热心助人!
自我解救

网友B:
1楼的方法很好,或者你可以用外部给定,只要是输入模拟量信号就可以。。。。

网友C:
只要是0~10V的就可以,电位器、模拟量都可以

楼主:
好像JE系列1针脚没用上。
引用 网友C:
只要是0~10V的就可以,电位器、模拟量都可以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D:
就用电位器来调节就可以了,不过阻值要选好
QQ:611369538

网友A:
MR-JE没有P15R这个端子,如果用电位器的话需要外接直流电源的。
MR-J4的才有P15R这个端子,可不用接外部直流电源
注意:MR-JE说明书上的P15R是不存在,更换后的资料已修改,旧的资料没有更改。
下载积分:+1(天涯孤客) 真诚感谢!
自我解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