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示灯的火线接入空开的输出端的火线,零线接入空开的输入端的零线。

楼主(2018-08-06):
各位大师中午好:
这是在老的电控柜里发现的问题。我发现这样老是跳闸。请各位大师指导。

网友A:
既然发现问题,改了就是了。。。

网友B:
漏电保护开关吧,这样接开关输出端零线火线无法形成回路,开关以为断路跳闸,把零线接到开关输出端即可

网友C:
能找到問題就好,有時候我們很長時間找不到問題,或者找不到真正的問題所在,恭喜!

网友D:
发现问题,才能解决问题!

网友E:
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只有问题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