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线的软硬

楼主(2018-08-06):
请问4X1.5mm2的线,哪种型号的线最软

网友A:
如果没記错的話:RRV

网友B:
rvv的就是软线

网友C:
在前面加T
也就是 T R V V ( 特软 )

网友D:
一般RV的就可以了

网友E:
RVV虽然软,但还有更软的,绝缘材料不一样,针对于频繁动作的环境,前天刚去机电市场找到了,用在电动搬运车的电瓶电源线上!

网友F:
进米思米官网里。大把这样的线。要拖链专用的也有。

网友G:
TRVV T是代表高柔性,RVV是代表普通多芯线,RVVP,代表普通屏蔽线缆,TRVVSP代表高柔屏蔽双绞线
好好赚钱

网友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