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自动切手动,再从手动切自动,机器能继续运行

楼主(2018-08-07):
最近在仿造一台日本人做的,产品选别线,就是区分良品及不良品,小日本的程序能自动中途切手动,操作手动后,按下复位键,这时候只有伺服步进回原,气缸都是不动的,再次按启动,机器能从之前的工序继续跑下去,请问程序怎么写,各位有没有好的想法分享,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自动控制的生产线,手动控制哪些部分,自动控制哪些部分,都是有编程人员设计的

网友B:
做的好的,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都不要回原点,不过成本比较大

网友C:
确实,自动切换到手动。实际上是一个细分的停止。不用回原点。再自动也是可以的。手动处理完了。按自动,符合条件继续运行。

网友D:
自动回原点应该是手动移动的电机的位置,也就是不在原有程序目标位置,再次自动要找原点,然后回到原本的位置。因为位置和电机不是闭环,

网友E:
1.自动切手动前的工位状态记忆好;
2.切完手动后操作只要不消除之前自动时的状态记忆,当切换成自动时,重新启动以后先单元回零(根据记忆状态恢复到工作状态即可)

网友F:
只要可以暂停的流水线或子线其实都可以这样,这和电脑系统处理堆栈的道理一样,手动按下后将所有必须保持的数据压栈,然后手动开始,不过手动应该也就可以控制极个别的步骤或位置,返回时,将原栈内数据读回,复位手动前的状态继续。不过自检一遍当前状态是必须的。外在条件只要符合继续自动运行就继续自动好了。

网友G:
回原点简单。

网友H:
手动程序动作只要不影响自动运行程序,伺服回原点找到参考点后,自动程序满足条件后当然能够正常执行

QQ(VX):2252241236

网友I:
这个其实就一个难点,就是切换到手动时,动过的电机或者气缸之类的该怎么回到手动切换前的自动状态,我提一个建议,那就是你做手动时的动作一定按照自动时的动作顺序来动,那样就算是切换到手动动了气缸之类也不过是相当于做了自动一样,都可以不用把气缸还原到切换手动时的状态。

网友J:
其实主要的电机才允许动,气缸类的这种不好做记忆的都不让动

网友K:
我前不久就做了一套这样的程序,脉冲控制伺服的,自动切手动,再切自动也能接上去,暂停恢复也一样
宁静是奢侈的奢求。

网友L:
我的手动自动切换一般只用来处理故障,不允许工艺跳转,不然这逻辑我就没法处理了。

网友M(2018-09-11):
你會使用STL指令寫法嗎?

如果會

那應該就可以了

网友N:
手动自动是两个程序,自动串一个自动运行的标志,切手动只断运行标志,不清除运行步序,自动就接通运行标志,

网友O:
引用楼主seafar于2018-08-07 09:12发表的 自动切手动,再从手动切自动,机器能继续运行 :
最近在仿造一台日本人做的,产品选别线,就是区分良品及不良品,小日本的程序能自动中途切手动,操作手动后,按下复位键,这时候只有伺服步进回原,气缸都是不动的,再次按启动,机器能从之前的工序继续跑下去,请问程序怎么写,各位有没有好的想法分享,谢谢

这个要看工艺要求的,有的可以继续,有的感觉怎么都不行,必须要手动操作下。一般步进的程序结构手动以后就可以了。不太好回答,要看工艺工况。

网友P:
你说的自动切换手动是靠意念切换么?

日本设备控制思维,就是用最少的操作,做最方便的事。

网友Q:
搞过故障维修按钮,按故障维修就可以手动操作,故障处理好,故障维修里面有过启动,按下启动自动运行

网友R(2018-10-12):
這有一個專有名稱,叫CYCLE STOP。
在大型自動化設備,都會有這樣的功能。
CYCLE STOP,就是各部機構都會回到原點,再啟動時,會續行目前的工作。
程序設計時,必須規裲好CYCLE STOP的控制步序,再啟動時,就可以完美接續之前的工作。

网友S:
这个很容易实现的啊,我们公司都是这样做的。主要看工程师怎么设计程序

网友T:
引用 网友R:
這有一個專有名稱,叫CYCLE STOP。
在大型自動化設備,都會有這樣的功能。
CYCLE STOP,就是各部機構都會回到原點,再啟動時,會續行目前的工作。
程序設計時,必須規裲好CYCLE STOP的控制步序,再啟動時,就可以完美接續之前的工作。

有案例吗? 能发出来学习学习吗?谢谢大神了

网友T:
引用 网友S:
这个很容易实现的啊,我们公司都是这样做的。主要看工程师怎么设计程序

能发个案例吗?学习学习

网友U:
离散编程思路需要一定经验可以写出来。
步进编程思路实现很难。

网友V:
可以作为暂停功能来写,就是程序留一个固定的"暂停步"(若要求多段能停,也可以设置多个),“暂停步”不提供任何动作,只作为动作结构顺序运行的卡点。切换手动后进入暂停步,同时抓取当前位置数据(I/0抓取暂不考虑),这时候手动的操作和自动没有关系的(自动流程保持中),当你手动操作结束后回到自动模式时,触发绝对定位,让伺服步进回到暂停标志之前的位置,之后复位暂停步标志位,顺序执行未完成的自动动作。
若要I/O点在暂停时候也可以手动,那么程序需要冗余写法,就是在暂停结束后需要加上I/O动作判断,没有处于当前要求的状态时,要予以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