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林程序读取

楼主(2018-08-07):
请教各位大神谁知道士林A1程序如何读取

网友A:
士林A1 PLC就是三菱F1 PLC,可以網上參考三菱F1的資料

网友B:
骨灰級的產品了!

~~業餘打工仔~~

网友C:
可以用三菱软件

楼主:
好像不能用电脑上下载程序只能用手持编程器

网友D:
这玩意为了以后维护方便,还是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