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好的三菱PLC为什么在机器上跑不了

楼主(2018-08-07):
编译好的三菱PLC为什么在机器上跑不了 而且一点反应也没有 为什么?

网友A:
是不是没RUN

网友B:
下载了没,PLC RUN了没?

网友C:
这个跑不了你要说清楚一点啊!输入信号灯亮了没?输出的触点有电压没?输出是高低电平搞清楚没?输出接线有问题没?这些逐一排查一遍,把问题具体化,分析问题所在,才好有解决办法。如果上述都确认ok,看下是不是输出的Y分配的地址有问题。最后结合软件监控有个PLC诊断。以上如果都没问题,那就是你RUN没拨

网友D:
看下PLC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指示灯有没有显示,PLC 的RUN灯亮不亮,程序,接线都有可能导致没反应

网友E:
可能还没上电呢

网友F:
你可能用了一个假的PLC

网友G:
楼主“啊哈不吃早饭”可能是饿的。楼上的各位已经给出办法,现在怎样?

网友H:
看电源是不是假的,也有可能是没RUN,如果在软件上编译过了就能用的程序那就夸张了哈,软件只能帮你检查语法,不能帮你检查逻辑,相信楼主应该不会犯这个错吧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I:
引用楼主啊哈不吃早饭于2018-08-07 10:29发表的 编译好的三菱PLC为什么在机器上跑不了 :
编译好的三菱PLC为什么在机器上跑不了 而且一点反应也没有 为什么?
上程序,上图让各位大师帮你看看

网友J:
只是编译了吗?有没有下载呢

网友K:
我只想说楼主好可爱!各位大神很热情,我一脸懵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