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台达B2伺服,求教接线是否正确。

楼主(2018-08-07):
35-------P24V
11-------P24V
37-------方向 Y4
41-------脉冲 Y0
9 -------SON Y6
33-------ARST Y5
28-------ALRM X3
27-------N24V

楼主:
用的是外接电源,14引脚是不是要接N24V呀

网友A:
看图接线

网友B:
给你一份参考脉冲控制
下载积分:+2(振海机电) 真诚感谢!

网友C:
这个是我平时焊线的端脚定义 具体的还要什么要求可以看一下手册 上面有指导接线的
下载积分:+2(qqqer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