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07):
读取FX2N程序后,有黄色的区域情况,程序是完整的,但是显示不了,有大师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附件: 程序.rar (158 K) 下载次数:76

网友A:
2种可能
1,程序被破坏了,可能由于外界干扰或电池没电导致。
     确定方法,是看这个PLC在设备上是否能正常工作。

2,假如设备可以正常工作。那有可能是以前用手执编程器做的程序,语法错误,但勉强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2种可能
1,程序被破坏了,可能由于外界干扰或电池没电导致。
     确定方法,是看这个PLC在设备上是否能正常工作。

2,假如设备可以正常工作。那有可能是以前用手执编程器做的程序,语法错误,但勉强可以用。

谢谢版主,确定是因电池没电导致程序丢失了

网友B:
放大,,,程序的显示  放大
一行的程序显示 加长

网友C:
分支程序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