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07):
正在学习变频器,在网上淘了一个二手FR-D720S-0.4的三菱变频器,当时想着输入电源是200V的,刚好用市电就可以;没想到电机不好找了,基本都是380V级别的。
请问一下,单相200V的变频器是不是只能接200V的三相电机呢?能不能接380V的三相电机?

网友A:
变频器的标贴上面有输出电压的说明,一看就懂。。。

网友B:
可以接380V,只能用2KW以下的电机

网友A:
查了一下,你这个型号输出果然是3相200V~240V。。。

能接3相380V的电机,只是达不到额定转速了。。。
  • 下载积分:+2(kcai_fly) 真诚感谢!

网友C:
    你的变频器只有0.4KW而已,这么小的电机一般都有6根出线的,改变他的接法就可以接三相220V或三相380V,注意看一下马达铭牌上的接线说明就知道了吧。
  • 下载积分:+2(kcai_fly) 真诚感谢!

网友D:
    380v的电动机改成三角形接线方式,不就成220v的了吗。(3kw及3kw以下的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
    直接用380v的电机,输出功率会降低。
  • 下载积分:+2(kcai_fly) 真诚感谢!

网友E:
    引用楼主kcai_fly于2018-08-07 11:55发表的 请教一个可能比较LOW的问题,变频器适配电机的问题。 :
    正在学习变频器,在网上淘了一个二手FR-D720S-0.4的三菱变频器,当时想着输入电源是200V的,刚好用市电就可以;没想到电机不好找了,基本都是380V级别的。
    请问一下,单相200V的变频器是不是只能接200V的三相电机呢?能不能接380V的三相电机?

    变频器输出是3相220V的,把电机改为三角形接法,就可以使用了
  • 下载积分:+2(kcai_fly) 真诚感谢!

网友F:
    先试验一下

网友G:
    还真是长知识了,三相220V的变频器可以接三相380V的电机,电机烧不了吗?

网友A:
    楼上搞不懂的我倒是搞得懂,3相380V的电机接3相220V怎么会烧电机。

    我搞不懂的是“380v的电动机改成三角形接线方式,不就成220v的了吗。”

网友H:
    看电机功率

楼主:
百度了一个觉得写的比较通俗易懂的说明。

当电机接成Y型运行时起动转矩仅是三角形接法的一半,但电流仅仅是三角形起动的三分之一左右。三角形起动时电流是额定电流的4-7倍,但转矩大。转速是一样的,但转矩不一样。

三角形接法,有助于提高电机功率,缺点,启动电流大,绕组承受电压(380V)大!增大了绝缘等级!

行星接法,有助于降低绕组承受电压(220V),降低绝缘等级!降低了启动电流,缺点,电机功率减小! 所以,小功率电机4KW以下的大部分采用行星接法!大于4KW的采用三角形接法!三角形接法的电机在轻载启动时采用Y-△启动,以降低启动电流!轻载是条件,因为Y接法转矩会变小,降低启动电流是目的,利用Y接法降低了启动电流!

楼主:
引用 楼主:
所以,小功率电机4KW以下的大部分采用行星接法!大于4KW的采用三角形接法!三角形接法的电机在轻载启动时采用Y-△启动,以降低启动电流!轻载是条件,因为Y接法转矩会变小,降低启动电流是目的,利用Y接法降低了启动电流!

好象还是说的有问题,应该是:小功率电机4KW以下的大部分采用△接法,直接启动!大于4KW的采用Y-△延时软启动接法,以降低启动电流!
这样写是不是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