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请教一下 西门子1200的OB数据块有什么用啊 和变量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8-08-07):
请教一下 西门子1200的OB数据块有什么用啊 和变量表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变量表是绝对地址,数据块一般用作符号变量。
下载积分:+1(天蝎座)

楼主:
可以这么理解么 绝对地址就是变量被指定地址了 比如MD100 符号变量就是没有被指定地址 比如系统块之类的

网友A:
对的,符号地址没有固定的地址。
下载积分:+2(天蝎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