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3-B马达无法启动

楼主(2018-08-07):
产线有一个5年没使用的设备,现在要恢复,用的是QD75MH2控制MR-J3-B的驱动器,
电脑用MR-configurator连接驱动器JOG,电机能正常运转
但是用works2的里面定位测试却无法JOG,连接驱动器显示收到了脉冲,
请问有哪位大神遇到过这种问题呢

网友A:
点动能够实现运转,伺服应该没有问题,检查程序,可以编写一个简单的定位输出程序检测一下
需要学习plc编程,可以访问
www.shuyanzdh.com

QQ(VX):2252241236

网友B(2018-09-06):
模块设置或 连接问题主要找qd75的问题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网友C:
直接和plc通讯,手动测试

网友D:
驱动器的显示面板里有个拨码开关,SW2,你拨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