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07):
用的是三菱PLC FX3U型号485通讯
成熟,稳重,贵在坚持。。。

网友A:
这是RS无协议通讯通讯,D100开始下面的是通讯对象的报文结构,看样子程序应该不全,还有设置通讯参数的D8120,请求发送继电器M8122,接受状态M8123等。仔细阅读下手册,检查下程序
  • 下载积分:+1(有丶不同) 热心助人!

网友B:
    光看程序当然看不懂了,要看通讯的协议帧格式
  • 下载积分:+1(有丶不同) 热心助人!

网友C:
    RS通讯 和校验,程序不全

网友D:
    你把整体程序贴出来,我给你逐条分析
    月在季风中等圆,我在浮生里等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把整体程序贴出来,我给你逐条分析

    大佬讲解一下。。
    成熟,稳重,贵在坚持。。。

网友E:
    引用楼主有丶不同于2018-08-07 19:36发表的 求大神们解释下这条程序啊 看了半天头都大了都没看懂 :
    用的是三菱PLC FX3U型号485通讯

    把指令手册看看你就明白了

网友F:
    有这么难吗?
    D200X2.77,
    转换成整数,
    交换高低字节(高字节发送在前)
    保存在D107到D110,
    然后CRC,保存在D111 D112

    D100 站号
    D101 指令
    D102,D103 寄存器地址
    D104,D105  寄存数量
    后面跟两个寄存是CRC数值

    M301应该是写入数据
    M302,M303读取数据

    应该差不多是这样。
  • 下载积分:+1(有丶不同) 热心助人!
  • 二手PLC,触摸屏,伺服驱动,各类气动设备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有这么难吗?
    D200X2.77,
    转换成整数,
    交换高低字节(高字节发送在前)
    保存在D107到D110,

    我也觉得这位兄弟分析得差不多了
    QQ:611369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