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伺服控制

楼主(2018-08-07):
用台达400w的伺服电机,位置控制模式,程序中正转后立刻反转,不给延时,驱动器也没有报警,请问这样用可行么

网友A:
当然可以

网友B:
伺服的瞬变时间好像只需要2~3us的样子

网友C:
是伺服电机就可以。

网友D:
这就是伺服的强项

网友E:
伺服内部自有保护机制,不过应该考虑你的机构是否能长时间承受立即反转

网友F:
不可忽视运转设备惯性

网友G:
伺服的快速响应功能,可以这样使用

QQ(VX):2252241236

网友H:
实际上是都还是有延时的。因为就定位而言,降速停止,再执行新的指令。快速的机器看起来速度比较连贯。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是伺服电机就可以。
安川伺服电机是没问题的。

网友J:
伺服都可以吧

楼主:
哦,现场也没出现报警,设备负载还是大,但是是水平安装的

网友K:
可以的,我回原点就是正转完立即反转,没问题
宁静是奢侈的奢求。

网友L:
可以的,具体讨论可以进QQ群讨论587952695
有兴趣加群交流 :5879526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