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有关比较指令

楼主(2018-08-08):
各位请教下,如图所示,D508那一行的比较命令为什么有时候不起作用

网友A:
不了解你的意思

网友B:
梭子真空接通了,比较就不起作用了。

网友C:
前面有上升沿指令

网友D(2018-09-21):
3楼正解。。。

网友E:
程序有问题的,具体需要结合你的设备的要求。只有在D508前边的条件满足后,才会执行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