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天津罗升文本显示器TD220

楼主(2018-08-08):
请问下各位有使用过这款文本显示器吗?这个文本可以把程序上传到pc吗?

网友A:
好像没有上传功能,记得不是太清楚了。

楼主:
那就是没有了

网友B:
文本显示器貌似都没有上传PC功能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文本显示器貌似都没有上传PC功能吧
台达的文本可以回传。

网友C:
应该可以回传,遇到这事直接打电话给天津罗升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