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08):
出现宕机时,触摸屏上要读取的数据无法更新 , 但是已经保存数据 ,只有在PLC断电重启后才可以更新数据
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你打他一巴掌 试试好不好
月在季风中等圆,我在浮生里等梦。

网友B:
用周期循环触点驱动通讯指令,同样处理接收到的数据。还是不行的话,像二楼大佬说的:通讯适配器故障多半是装的,拍两下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打他一巴掌 试试好不好

不敢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周期循环触点驱动通讯指令,同样处理接收到的数据。还是不行的话,像二楼大佬说的:通讯适配器故障多半是装的,拍两下就好!

用了周期性读取 ,但是在宕机的时候各个指示灯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