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sgdv驱动器编程通信线怎么做啊,大师们。

楼主(2018-08-08):
安川sgdv驱动器编程通信线怎么做啊,大师们。

楼主: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80378

楼主:
http://bbs.gongkong.com/d/201807/764399_1.shtml

楼主:
如何制做安川YASKAWA与电脑连接电缆

网友A(2018-10-10):
SGDV系列的驱动器,和PC进行连接吗?普通USB电缆就可以啊。买SGDV上面CN7能接的这种电缆就可以了,类似于以前的数码相机线。
就是一般电子市场10元左右的可能线材质量差了点,用的时候会出现通讯中断。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