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08):
产线有7个站的产线,产线的工装是8*8穴位的,总共64个产品,其中有一个站是检测工装上每个穴位的产品的好坏,同时要把该工装的每个穴位好坏信息传递给下一站,当工装流到下一站,就做相应的操作,问题来了,如何把工装的产品信息传递个下一站,当工装到一站时,当站就能知道该工装上产品那个那个是好的坏的?用的是三菱q系列PLC,同时还需要什么模块,或外围设备?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A:
我 是菜鸟,觉得直接把上一站检查结果存起来传给下一站就可以了,和用什么模块有关系么。主要不知道你要说的是什么。
检测之后,在流入后一站之前,离开产线30分钟,再就入下一站,你那个单纯的发数据,觉得可行吗?

网友B:
建64位数据队列。
工装与判断OKNG如何做到配对,比如一块工装判断后拿出产线,数据已经发送,产线正常运行(工装流了好几块),然后再把拿出的工装流入下一站,数据怎么配对

不要贪,一步步来

网友C:
菜鸟看不懂中间还拿出来了?

网友D:
买扫码枪,每一个工装贴一个唯一的条码。每一次测试时都要读取条码信息。然后每一个条码信息对应相对应的D就可以
初想的也是用扫码枪,绑定工装,扫码后,把判断数据绑定给码,下站扫码再读取,不知可行不

网友E:
移位指令。
检测后,工装拿出来怎么办

网友F:
直接用移字指令

网友G:
感觉如果是单纯流水线的传送的话,只是单纯的用移位指令还是有问题,如果中间过程中,有人拿掉一个治具,数据就全部乱掉了,如果治具个数不多的话,感觉可以在治具上做文章,分别给治具编号,这样别人拿掉一个治具,数据也不会出错
真正的大师都怀着一颗学徒的心

网友G:
想起有个东西,MES系统,如果有这个系统的话,就更好做了
MES高大上了,有没有别的?
真正的大师都怀着一颗学徒的心

网友H:
位移  ,,,本站OK传值1  不OK传值0

网友G:
别的不知道了,暂时只想到,还是给治具编号,分别区分出来,比较靠谱,主要是,只靠位移指令的话,如果别人中途拿走一个治具,问题就大了
真诚感谢!
真正的大师都怀着一颗学徒的心

网友I:
个人建议你用RFID来做吧,给每个冶具装一个RFID
真诚感谢!
QQ:611369538

网友J:
RFID确实是很大的成本。不过这个方法很好用。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