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09):
么用过,与FX5-80SSC-C配合做定位,只用过FX3U,感觉这个差异还是比较大的,请教大神!!!!!感谢

网友A:
手册,,官网  谢谢

网友B:
这个伺服没什么讲究,设置好站号和参数就行。关键是PLC编程。
最好之前有QD75P 或QD77MS的基础
感谢管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