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09):
学习C#有一段时间了,结合网上资料,也完成了一两个小游戏。之前看别人用这个做工控,现在我想学习一下这方面,但是不知道该从何入手,比如说,拿到一个机器,将IO,轴之类的分好,动作流程了解清楚,这个程序该从哪里开始入手。求大佬分享一下经验,或者分享一两个实例,感激不尽
真正的大师都怀着一颗学徒的心

网友A:
同求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铅笔,文具盒,

楼主:
手动操作方面,自己应该能理解,应该是用button控件的事件就可以做,但是自动运行的时候,程序不知道该怎么入手
真正的大师都怀着一颗学徒的心

网友B:
一般会使用状态机switch case 来处理, 例如下面Run运行后...

void Run(void)
{
....
switch( step )

    case 0:
        if( IsRunning() ) break;           //检测所有运动结束,否则继续检测
        MoveXYZ( data[I].x, data[I].y, data[I].z …… );
        Step ++;
        Break;
    Case 1:
        If( IsRunning() ) break;          // 同上
        I++;                                        // 准备下一段数据,之所以放在此处,是需要考虑在运行过程中,有外部的暂停和继续操作。
        Step = 0;                               // 准备运行新的数据
        Break;

...
}
感谢大佬,能否分享一个小程序学习一下

网友B:
这个是使用研华的BASIC语法的架构给你参考。  跟C#差异只是API不一样。
感谢大佬
  • 下载积分:+2(1992sd) 感谢分享!
    abcde12345

网友C:
    上位机大部分都是数据采集,管控。现在也看到很多韩企开始用卡了,不过他们用的都是MFC
    对啊,像那种涉及到数据采集,图像采集,数据库之类的,PLC做起来就很难了啊,感觉以后上位机是一种趋势

网友D:
    这个有待学习

网友E:
    上位机好做吗

网友F:
    MFC是VC,感觉VC比CS好些

网友G:
    上位一般都是用来监控和做数据采集多一些,如果还用来做触摸屏的功能,你在用的时候感觉要疯了。我现在的项目都是用C#和三菱FX做上位机的,其中上位机带有触摸屏的一些功能,使用的时候感觉触摸按键不太好用。
    楼主可否分享一两个实例,当然贵公司需要保密的话,就算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