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请大师哥们帮忙看下解释下程序

楼主(2018-08-09):
请大师哥们帮忙看下解释下程序,帮忙看下那个参数是控制脉冲移动距离的,谢谢!

网友A:
d206应该是

网友B:
都是轴一的:
定位数据一:2004是速度,2006是位置
定位数据二:2014是速度,2016是位置,

网友C:
读取样本注释啊,再反推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D:
D206是脉冲数,也就是距离
QQ:611369538

请大师哥们帮忙看下解释下程序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