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09):
附件,如何吧D4160=0006的三个零去掉。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A:
四位数填充用的,你当没有就行

楼主:
关键是数据合并了就不对了
(1)比如D100=#111;D101=#006;合并了数据就变成1110006
(2)实际数据是1116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A:
你的高位是6
应该60111才对

楼主:
(1)比如D100=#1111;D101=#0006;合并了数据就变成11110006
(2)实际数据应该是11116,但是变成11110006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B:
ascii--------16#--------10#-----------处理

网友A:
D100是低位
D101是高位
如果D100=#1111,D101=#6
组成32Bit数据的结果是#61111
不是#11110006

网友C:
有位传送指令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