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09):
官方的说明 看的好迷糊,现在FX5U的和PC 已经通过网线连接了,也能上载和下载程序,有什么指令是可以发字符串到电脑,然后电脑端接收(有串口调试助手) 有大神指教下么

网友A:
上位机读写字符串啊

楼主:
就是 PLC怎么发字符串给上位机,是只需要把字符串放在D里么

网友A:
上位机读写就好了
对啊
PC是主
PLC是被访问的

网友B:
反复看资料写程序测试吧,我当初和你一样的感觉,只要手里有实物学起来还是很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复看资料写程序测试吧,我当初和你一样的感觉,只要手里有实物学起来还是很快的

嗯嗯 打算各种试试

楼主:
这里什么情况啊,空空如也。。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里什么情况啊,空空如也。。

也没SLMP连接设备。。

楼主:
引用 楼主:

也没SLMP连接设备。。

原来是拖进去的。

网友C:
所以可以用PLC 當主 傳送字串給PC嗎??

如果可以 是否指教一下小弟

网友D(2018-10-30):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E:
字符串就是ASC码!放在D存储区就好了

网友F:
在对象连接配置里面拖个SLMP进去阿,选择TCP或UDP协议,TCP是不限制PC机的IP的,只需要对应端口号,UDP是要指定PC机IP地址的,两头端口号都要。我连接组态软件就是这样操作的
┕☆
.資料再好. .吔只褆點綴′
.想説嘚話全在訫裡... .資料.隨心爾變-...

网友G:
这个范例支持字符串: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6wj.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