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触摸屏自动运行时不能进入参数界面

楼主(2018-08-09):
该怎么控制,在线等 。各位大神

楼主:
就是为了保护不再自动运行的时候进行参数修改,手动点动等操作。
相当于屏蔽那几个界面的使用功能。
说一下控制方法,最好有程序展示,谢谢

网友A:
自动运行时置位一个M,然后设置界面的功能按钮

楼主:
你好,师傅。当运行时候保持输出一个M31设为ON,在功能键——安全里面按照你这样设置了 。还是不能灰阶显示

网友A:
那你的参数界面还能点进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