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485-BD最大能连接几台变频器?

楼主(2018-08-09):
请问FX3U-485-BD最大能连接几台三菱变频器?以太网连接。IVDR指令

网友A:
485BD IVDR指令好象是8台。
485ADP-MB MODBUS 32台

网友B:
485BD也能用MODBUS协议,只不过要用RS指令,将用RS写出MODBUS的报文结构,CRC校验码比较麻烦

网友C:
如果使用RS485应该可以连很多台把

网友D:
一般485是32台,

网友E:
最多是八台
QQ:611369538

网友F:
485BD8台,485ADP32台

网友G:
485BD只能支持RS指令,最多32台。485ADP支持MODBUS专用指令,最多8台。RS指令通讯变频器太麻烦,就用RJ45接口。和PLC这边连接把网线头剪掉用线直接连,后面的直接用网线三通一个一个连。

网友H:
回复下2楼,三菱的我用过FX3U的,CRC指令有现成的应用指令,不需要那么费劲的去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