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09):
18个轴,最好用三菱或欧姆龙PLC,价位中端最好,
可以考虑用总线,
请问如何配置PLC价值最高,而且易学易懂

网友A:
三菱的配置

伺服用JE-B

LD77MS16 + LD77MS2 + L06CPU-CM

OR

QD77MS16 + QD77MS2 + Q04UDEHCPU(或其他CPU)

网友B:
请联系管理员给你最诱惑的价格和技术支持

网友C:
CJ1M主机+4个NC413模块,主机2轴,4个模块16轴,欧姆龙的价格总体来说并不算高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菱的配置

伺服用JE-B

LD77MS16 + LD77MS2 + L06CPU-CM

switch(plc)
{
case LD77MS16 + LD77MS2 + L06CPU-CM:
how many money probable;
break;

case QD77MS16 + QD77MS2 + Q04UDEHCPU:
how many money probable;
breadk;

case  omron:
Using bus to control how to select type;
breadk;

}

网友D:
5个QD75就可以了

网友E:
LD77MS16 + LD77MS2 + L06CPU-CM   感觉站长的L CPU 最经济.

网友F:
找站长帮你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