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09):
     各位大侠看哈富士V8的文件要用那款软件才能打开啊?我用V5 V6地都打不开。。。。。。

网友A:
肯定是需要更高版本的软件

我查了一下富士官网  http://www.fujielectric.com.cn/download_list.php?ziliao=&chanpin=3&xilie=12

只有手册下载,还没软件下载。
找不到V8软件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需要更高版本的软件

我查了一下富士官网  http://www.fujielectric.com.cn/download_list.php?ziliao=&chanpin=3&xilie=12

只有手册下载,还没软件下载。

热心人

网友C:
V-SFTV5就可以開了吧
是选的*V8

网友C:
V-SFT-V5最多可以開到V8系列,V-SFT-V6可以開到V9系列,會不會是你的文件有問題?目前軟件最多也只到V-SFT-V6
谢谢大家,用日文版系统才能打开。

网友D:
1、扩展名为V8的文件你可以使用V-SFT V5版本或者V-SFT V6版本的软件开启。
2、简体中文版保存的程序无法在繁体中文版上开启,这种情况下,可以在简体中文版中切换到英语界面然后保存。

Good Luck~
谢谢大家,用日文版系统才能打开。

楼主:
谢谢大家,用日文版系统才能打开。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用日文版系统才能打开。

那你其实不是日文版系统才能打开,而是项目中含有日文字体,打开项目时出现提示了。

这个问题我已经向Hakko工厂提出意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