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10):
CP1W-AD041   都是4~20ma第一路转换正常,第二路转换没有数值。大家有没有样例程序?

网友A:
这样说说谁能看懂?有心请教应该把程序上传

网友B:
手册上不是有示例
bnnyygy

网友C:
是不是没有开 第二路。
开了,接线的问题

网友D:
赋值不对

网友E:
1CH可以,2CH不可以,着重检查参数设置,与接线
接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