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威纶通触摸屏中日语言切换位置变化了,哪设置,谢谢

楼主(2018-08-10):
如图,中文按钮位置和日文按钮位置不一致

楼主:
还是没好,又没有大神教教小弟

网友A:
单击选中按钮(出现蓝色的点框),再单击选中文字(出现红色的点框),这时文字就可以拖动了

网友B:
字体可以手动移动到中间位置,也可以居中对齐!

网友C:
3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