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10):
三菱FX3SA-10MT自带模拟量输出么?我在网上看的图片怎么不是这样的,资料我也没找到有模拟量,但这个就是模拟量输出

网友A:
它上面装了一个 FX3G-1DA-BD  就是黑色的这个,有螺丝拧下来,可以看到型号。

网友B:
精度非常低,
在FX1S是8位,
现在不知道提高了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精度非常低,
在FX1S是8位,
现在不知道提高了没有。

现在提高了

0-10V 对应0-4000
4-20MA 对应 0-2000

网友C:
引用楼主abcd123580于2018-08-10 12:33发表的 三菱FX3SA-10MT自带模拟量输出么? :
三菱FX3SA-10MT自带模拟量输出么?我在网上看的图片怎么不是这样的,资料我也没找到有模拟量,但这个就是模拟量输出

这个怎么像fx3g-485bd通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