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G的脉冲输出口用满了咋办?

楼主(2018-08-10):
各位前辈,现在有一台FX-3G PLC,输出端已经接了3台步进电机,现在还需要接2台伺服,请高手指教一下最简单的元件配置方案,谢谢!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网友A:
加2个1PG

网友B:
再加一个3G的PLC,两个485模块

网友C:
小型机也只有这样玩了,毕竟成本预算。用多一台PLC走通讯也可以。

网友D:
加个3GPLC或者扩2个1PG。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E:
同求,可以加两个FX2N-1PG模块,但是程序我没写过,要是你写好了分享出来下。我也想学习下。

网友F:
尴尬的是2个1PG比一个FX3G贵。。

网友G:
再加一个小PLC走485通讯

网友H:
3GA是一直给步进发脉冲吗,如果有中断,你可以利用这个中断的空隙来利用已经使用的过的高速脉冲输出口来控制伺服的,我这边有客户就是这么做的,节省成本,又实现所要的功能。。

网友I:
FX3G的好像扩展不了1PG吧 还是可以考虑用两个PLC做485通讯

网友J:
加个FX3S 两边加485模块。走通讯。成本差不多在15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