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KW马达,用电表测量既然每小时超过55度电

楼主(2018-08-10):
55KW马达,有变频器带,装互感器和机械式电表,从启动开始测量10钟,10分钟看表是0.35*40=14度
每分钟是1.4度 ,1.4*60=84度,怎会这样,不是每KW1小时1度吗?既然超过了29度,谁能解释下??
那是还是空载测量,不明了??正常每小时应该是55度左右哦,怎么相差那么大??

网友A:
安装电能表测下

网友B:
空载和重载有区别,还有互感器电流比换算,电表接线正确

网友C:
看马达的铭牌,找出其额定电流,用公式P=U*I*根号3*功率因数*小时不就得出来了吗?
你要懂得电动机的标称额定功率不是该电动机的消耗功率,是转轴输出的机械功率,怎能能用机械功率求耗电能量呢?!

网友D:
55kw指的是轴的输出机械功率,加上一部分损耗,才是输入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载和重载有区别,还有互感器电流比换算,电表接线正确
接线是没问题的

网友E:
肯定是人的问题

网友F:
同意三楼 老兔子的说法

网友G:
互感器和电表,离变频器远一点看看。

网友H:
电机的功率,一般指的是它的额定功率,即在额定电压下能够长期正常运转的最大功率,也是指电动机在制造厂所规定的额定情况下运行时, 其输出端的机械功率,单位一般为千瓦(kW)。
如果是空转,它的功率要比额定功率小很多;如果超负荷运转,在短时间内的功率会超过其额定功率,但不能长期运行,否则会烧坏的。
如果卡死,更会大大超过其额定功率,短时间内就可烧毁电动机。
数据是客观的,楼主的算法有问题。
简单办法:测量电机的电压、电流,可知是否超出额定功率。

网友I:
你们这也太仔细了把

网友J:
有功功率(KW),无功功率,视在功率KVA

网友K:
电机功率是额定频率下的功率,是否超频率运行,如果低于额定功率还有可能下降。

网友L:
谁说的额定功率55KW电机就一定是每小时消耗55度电,那什么叫欠载、过载?路上核载8吨的卡车能装20吨不止......

网友M:
55KW是额定功率,电动机的功率因数小于1.所以每小时消耗电量大于55度了。

网友N:
母线经互感器绕圈没?绕圈跟没绕圈算法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