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10):
有台送料设备,准备用伺服+滚轮,送3米长的长条料进冲床,每次送进距离一致。准备用绝对值编码器伺服,伺服只用过来回旋转的,一个方向的没有用过
请问,
1、一个方向绝对值伺服怎么控制啊,每次走相对距离吗
2、有什么其它方法控制,要求定位精准。
谢谢大家

网友A:
如果永远向一个方向旋转,而且总距离累加起来很长,那最好用相对定位了,这个定位也精准的

或者你绝对走到位置后,把当前值清零

网友B:
很有道理
多多学习

网友C:
引用楼主bestmanyin于2018-08-10 17:39发表的 大家好,只有一个方向运行,定位要求很准,怎么控制 :
有台送料设备,准备用伺服+滚轮,送3米长的长条料进冲床,每次送进距离一致。准备用绝对值编码器伺服,伺服只用过来回旋转的,一个方向的没有用过
请问,
1、一个方向绝对值伺服怎么控制啊,每次走相对距离吗
2、有什么其它方法控制,要求定位精准。
谢谢大家

要想实现只能像1楼大师说的做了

网友D:
安川绝对值电机有无限轴功能,了解一下啊、

楼主:
是不是不用绝对值编码器伺服,用增量型的伺服就可以了吧

网友E:
三菱伺服有一个定长进给,你把软上限下限禁用,也可以
真正的大师都怀着一颗学徒的心

网友F:
NC送料机99.99的人都用增量的,就你一个人用绝对的,每次你走10mm,你的数字就得10.00,20.00.这样增加,当冲个10K的时候,数字就到1000000.00了,你觉得对其来方便么?还有程序上每冲一次你就要更新一次。NC送料机的精度都不是很高,大多数都的用同步带+齿轮传送的,同步带有弹性,齿轮都有间隙。98%的NC都有放松装置,如果全靠NC定位,一旦有一点误差,模具就冲烂了,所以在冲的时候,NC两个滚轮会放松,用模具里面的定位针校正材料

楼主:
感谢7楼指正,因为要求送料机定位很准,先冲孔后冲外形,并且两个产品中间没有任何间隙,一个接着一个。滚轮打滑等外部因素不知道精度能不能达到。如果不用滚轮,用什么代替好点,有做过这块的吗

网友F:
建议你和做冲压模的人咨询下,模具里面都有定位孔的,就算100W里面的模具也有定位针,这个主要是导正因为误送导致的误差。冲压送料一般就两种,滚轮送料机和夹式送料机,滚轮的好处就是可以随意设置长度,一般设定长度是0.01-999.99,送料频率和精度稍差,夹式送料机的好处就是精度高,速度快,缺点就是送料长度很短,估计最长也就10几mm(他是由偏心轮控制,偏心度决定送料长度),还有一个就的NC送料机便宜,就算高精度的500宽的滚筒也不会超过3W(进口除外),夹式的很贵,动不动就是几万十来万,像一般的就用滚轮送料机就可以了,但是一定要做放松装置。
  • 下载积分:+5(sjm213)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你和做冲压模的人咨询下,模具里面都有定位孔的,就算100W里面的模具也有定位针,这个主要是导正因为误送导致的误差。冲压送料一般就两种,滚轮送料机和夹式送料机,滚轮的好处就是可以随意设置长度,一般设定长度是0.01-999.99,送料频率和精度稍差,夹式送料机的好处就是精度高,速度快,缺点就是送料长度很短,估计最长也就10几mm(他是由偏心轮控制,偏心度决定送料长度),还有一个就的NC送料机便宜,就算高精度的500宽的滚筒也不会超过3W(进口除外),夹式的很贵,动不动就是几万十来万,像一般的就用滚轮送料机就可以了,但是一定要做放松装置。

    9楼专业,放松装置是不是每次冲压之前,把传送材料的滚轮抬起放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