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11):
请问各位大佬,你们用西门子做温控的话,温控模块是用西门子原装的温控模块还是用的是第三方的温控模块?

还有西门子200smart的plc有没有第三方的温控模块?谢谢!

网友A:
没有用过西门子的温控模块,我是使用S7-1200的PLC  搭配通信模块,连接可通信的温控器,设置参数在PLC这边,控制下放给温控器完成

网友B:
是的,用第3方温控器,PLC通过通信方式传递参数,成本和编程都低。

网友C:
用第三方的温控器,一般都有modbus 通讯功能,只需做个通讯就可以了

网友D:
我用西门子S7-200主机配合信PID的温度模块

网友D:
200smart第三方温度模块还真没看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