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楼主(2018-08-13):
朋友那边有条线体要整改,看了看程序,没多少复杂的东西,预计一天搞定的!就带上小米无线盒子就上了
结果,PIN 没毛病,测试连接也OK   下个程序,就来大姨妈了!换个TP的无线,也这样!!
最后搞怕了,直接赛格整了个40米的网线
搞的身心疲惫的!  难得我屁股没摆对?连接方式有问题?还是小米无线盒子的问题,?

各位大师,有遇到过这种揪心的事情么?

网友A:
感觉工业用的还是用工业的路由器好点

网友B:
看看MOXA,研华这类工业用WIFI的价格,
你就知道TP,小米这类产品的靠谱程度

网友C:
去年在一家五金厂调试程序,FX3U的PLC,编程线是自己焊接的;那几个大冲床不开机,我这里一切正常,那几个大冲床一开机,我这里程序都没法下载与上传;后来还是借了一条原装的编程线才把程序调试好;工业用的东西在恶劣的环境中就体现出他的价值了。

网友D:
不可能啊 Q系列PLC+触摸屏 用普通的TPlink无线路由器下载、监控程序  好好的

网友E:
别用WIFI,各种断断续续可以搞到人崩溃,调试程序或者在线的时候拿个手提走来走去还勉强用用,但是硬件层的连接最好都是有线的

网友F:
看看米国moxa的价格,两个com Port都好几百。工业用的还是比较贵的。

网友G:
距离近一点还可以啊,速度确实不怎么样!我经常用啊,我用的普通的TPlink

网友B:
引用第6楼libin520于2018-08-13 16:47发表的 Re:最近做了个改善的小项目,Q03UDE为啥上个无线网,就像大姨妈,断断续 .. :
看看米国moxa的价格,两个com Port都好几百。工业用的还是比较贵的。

moxa,研华都是台湾的

网友H:
真心推薦西門子....
弟廠內全是強磁波/高電壓干擾
換了n家廠牌
只有西門子克服一切困境....

网友I:
民用和工业用的不是一点点的差别,民用路由器动不动就掉线了啊,热死了掉网速啊。民用的准则是保证能用,而工业用的是保证使用质量,出发点都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