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如何自动检测线变压路中电机是否烧坏?

楼主(2018-08-13):
我有一台设备,用作电机产品的寿命检测。
电机有两种,一种是AC220V,一种是AC110V,都是40W。
希望通过指示灯直观的显示,知道哪个电机烧坏了。
我见过热熔机/热焊接机上面有用到用普通廉价的电流互感磁环,链接小LED灯来显示发热丝是否烧断的用法。
我想知道它的原理是什么?电流互感磁环和小LED灯,如果购买的话,电流、电压参数有没有要求?
我的电机有两种电压220V和110V,用同一套电流互感磁环和LED灯能不能都正常使用?
我是菜鸟。

网友A:
为什么不监测电流,温度,转速,
通过电流,温度,转速更清楚,
自动记录下整个数据,可以分析
电机什么时候开始进入维修期,
什么时候到达寿命期,
电机抽的是70度的热水。我打算用简易的电流互感线圈去检测电机线路有没有电流通过。